菜鸟的疑惑

楼主(2011-08-19):
有木有好心的高手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我用protel99se导出的Gerber文件后缀为.TXT的层老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是为什么啊?protel输出时在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这是pcb文件。

网友A:
不太熟悉99SE, 估计是在GERBER输出时的格式不一致。即单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熟悉99SE, 估计是在GERBER输出时的格式不一致。即单位等。

单位的原因么?我再试试。谢谢啦

网友B: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99SE出gerber的(正确的方法),若条件允许的话建议改用高版本PROTEL,如 AD6等后效率会更高。

除了查看单位及精度外,还需查看 其它参数(参图片),另在CAM350自动导入时,选择按键 next ,后在点击查看 TXT的格式自动识别是否正确(一把都是错误识别的),再就没什么了...

弱弱的提醒,求助帖子主题不明确(好在内容表达明确,帖子主题要像内容一目了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99SE出gerber的(正确的方法),若条件允许的话建议改用高版本PROTEL,如 AD6等后效率会更 ...

受教了,膜拜..........{:soso__9868466424601851579_4:}
好象是我的protel99和CAM350版本都比较低,有几个选项没有,把有的设置了,效果一样,还是全部要升级了,升级后再试,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99SE出gerber的(正确的方法),若条件允许的话建议改用高版本PROTEL,如 AD6等后效率会更 ...

问题解决了,我的protel99没打 SP6补丁,打完后按照你说的设置再导出,就没有问题了,{:soso__8298797413609730159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