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sets are too small -- plot will be center?

楼主(2011-08-19):
大家好! 如题, 在出Gerber文件时, 提示如上错误, 这种错误,每层都查了,只有Bottom会这样, 如果把出Gerber的copper 选项去掉,
就不会有这种错误了, 每层就会对齐,难道 是铜有问题?  请高人指点.

网友:
Bottom面的Copper超出了边界。更改copper的边界,或者设置加大offset的值,不过要所有层的offset保持一致。

网友A:
所有层的offset一致加大

网友B(2012-04-11):
引用 网友A:
    所有层的offset一致加大

    怎么加大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大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如下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下图所示

    每一层都要改的,切记
    不然输出的gerber可能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