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ibrary Manager 问题

楼主(2011-08-19):
有人知道在pads Layout 中 的 Library Manager 下“Shared” 功能怎么用吗?

网友:
Shared
Share the library over the network. This enables more than one user to access the library file at the same time.

楼主:
You just copy the content from the padslayout_user.pdf . HeHe,  I want to know how to do this specifically.

网友:
把它勾掉,继续用pads,遇不到问题就没问题。我一般都是这干的。

楼主:
我勾上了,也没遇到什么问题,就不知道那个到底干啥用地。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把封装库共享,每个人都直接调用这个库,而不是从本地加载这个库,并且可进行修改,我们公司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修改这个库,但只有一个人可以删除

网友:
那6楼的,你们公司里的Lib是放在本地盘还是放在服务器上呢?

网友:
勾上,你想修改器件就i没有那么容易了!

网友(2011-10-13):
勾上,你想修改器件就i没有那么容易了!????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