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印的非常见问题

楼主(2011-08-19):
本人做了一个元件的封装,顶层和底层都有丝印,在layout的时候2层的丝印也都是可见的,但是打板回来后,该元件底层的丝印却没有,其他元件的丝印都有,然后自己出CAM试了下,发现也不能显示出来,想问下,pads元件封装底层丝印是不是无效的啊

网友:
在光绘设置中,底层丝印文件这里:

网友:
jimmy的方法就可以了。

楼主:
按照jimmy的方法,底层器件的丝印也出现在顶层了,而我把元器件都放在底层,如图

楼主:
图片只显示出一张???明天再重发,第一张图中的SDA,SCL,GND,VCC都是在顶层,而矩形的外框丝印在底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jimmy的方法,底层器件的丝印也出现在顶层了,而我把元器件都放在底层,如图

你在出TOP丝印层的时候就不要选上那一项.

楼主:
仍然没达到目的,特传PCB图上来。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CAM时顶层丝印,top mounted勾选,

CAM时顶层丝印,top mounted勾选,sda等TEXT没显示.png

复件 I2C切换板.rar

楼主:
发图真难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光绘设置是不是你要的:

 复件

楼主:
谢谢jimmy版主的热心帮助,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我打不开,我用的是07版,

网友:
你发的图片都看不到。。
我也用的PADS2007,打不开jimmy的图
不过试了LZ的图,Gerber出来没问题,LZ试试这样:
1)出silkscreen top,选中bottom mounted(注意不是top),在silkscreen top目录下,补上勾选outlines;
2)出silkscreen bottom,选中bottom mounted,在silkscreen bottom目录下,补上勾选outlines。

网友A:
附图,保存了丝印图

复件 I2C切换板(2).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图,保存了丝印图

看了丝印图,底层的丝印图是正常的,但是顶层的丝印图也出现了底层的丝印,也就是说底层的元件丝印分别出现在了顶层和底层。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楼主:
关于看不到图片的问题,我也很无奈,发了几次都显示不了,感觉论坛在这点有待改进,哈哈

网友:
哦,还有这样的问题,试试

楼主:
⊙﹏⊙b汗,这个问题还是没得到有效的解决,看来只有采用最笨的办法了:手工在顶层每个封装添加SCL等丝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b汗,这个问题还是没得到有效的解决,看来只有采用最笨的办法了:手工在顶层每个封装添加SCL等丝印了 ...

你的问题很简单,设计的内容和制造结果不一致,这两步之间有一个输出gerber的步骤,你的这个步骤设置有问题才造成结果不满意的。
怎么设置才能正确自己去尝试吧,图中紫圈点进去是设置,绿圈处能看到设置的结果,那里写着的内容都会被输出出来。最后点红圈处预览,能看到你想要的就对了。

----就算手动添加了,也不一定ok的,呵呵。好好检察输出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很简单,设计的内容和制造结果不一致,这两步之间有一个输出gerber的步骤,你的这个步骤设置有 ...

你所说的那些GERBER设置我尝试很多次,但仍没弄出,毕竟也就只有那些选项;手动加TOP SKILLSCREEN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图1,初始状态
图2,关闭顶层丝印,绿字消失。
图3,关闭底层丝印,蓝字消失。
观察gerber设置没什么问题,顶层丝印字却不能显示。

再查找发现,4.gif,关闭outlines 中的bottom时,蓝字绿字同时消失。
推断为将字符在建库的时候写进去后,虽然它们属于相应的丝印层没错,但似乎他们都被划归为底层outlines,这可能是bug。

解决方案,在顶层丝印设置中,勾选bottom mounted,再进入预览,就能看见字符了。

网友:
图片为什么是倒着的。。。。BUG!BUG!BUG!BUG!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初始状态
图2,关闭顶层丝印,绿字消失。
图3,关闭底层丝印,蓝字消失。

图6字符是显示了,但是底层的元件Outline也显示了呢;不管怎样,还是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6字符是显示了,但是底层的元件Outline也显示了呢;不管怎样,还是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忙

所以怀疑是bug嘛,它们不应该都被划归为outlines的bottom中的。
稳妥方法还是不要把它们创建在库里好了。

网友C:
仔细下载看了下,还是楼主设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下载看了下,还是楼主设置的不对

我尝试设置很多次了,那你能设置下保存发上来吗,谢谢

网友:
E:\11不知楼主要的效果会不会是这样

网友:
发不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