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C延时电路,急用!!!

楼主(2011-08-19):
求RC延时电路
条件:电源VCC=18V(桥式整流滤波提供),所用器件为阻容件、三极管等常规器件,电路越简单越好;
要求:开机输出一个VCC(或0V)的高电平,延时3S左右后,输出变为7V,关机瞬间输出为VCC(或0V);以上状态能在快速开关机的情况下也能实现。

网友A:
没看懂。。。像一个波峰或波谷为3s的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像一个波峰或波谷为3s的脉冲。

    其实就是一音响上面用的消除开关机啵声电路。我用的是TDA7265,MUTE引脚是V<VCC-6V的时候就PLAY。
  我是想通过控制MUTE脚来消除啵声,开机时加个高电平VCC到MUTE静音,过3S左右就变为V=7V左右到MUTE播放,关机时直接加个VCC或者是0V到MUTE引脚静音。
  我也整过两电路,但是始终达不到效果,关机关不死那个啵声,快速开关机也有,下面是其中的一个图纸:

网友B:
音响上面用的消除开关机啵声电路,不是用 DC 電壓,而是直接拉變壓器上的 AC 電壓,然後做一個橋式整流,濾波電容器不能用太大,否則關機之後殘存電壓太多也會影響關閉時間。
開機的時候,有RC加上三級管做延遲,然後控制繼電器去打開喇叭。
關機的時候,因為濾波電容器小,所以快速放電,幾乎是跟 AC 電壓同時消失,這時候繼電器馬上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响上面用的消除开关机啵声电路,不是用 DC 電壓,而是直接拉變壓器上的 AC 電壓,然後做一個橋式整流,濾 ...

    谢谢这位大侠!
  我直接从AC那里取过电压,也不理想。而且我是想直接用RC电路来控制,不用继电器,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这种电路。
  也不是完全要消除这个啵声,单纯的RC电路可能做不到,有一丁点还是能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zsc.com/data/Circuit-36225.html
http://www.docin.com/p-22395406.html

    非常感谢jacklee_47pn的帮助,上面所有的方法都是必须用到继电器,而且电路显得臃肿@我是想要个简单些的,不用继电器,最好只有电阻、电容、二极管和三极管,稍微有点啵声也能接受@再次感谢!

网友B:
http://www.pa555.com/Title.Asp?board_id=99&title_id=1482
這個電路有開機自動MU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pa555.com/Title.Asp?board_id=99&title_id=1482
這個電路有開機自動MUTE

    谢谢!@可是上面那个图是结合系统来应用的,也就是说要有单片机等控制芯片定时触发和关闭。我只是个简单的音响电路,所以好像还是没办法应用

网友B:
這個電路有開機自動MUTE (就是那 220UF + 1N4148 + D14 + Q3),除此之外還可以外掛控制 (沒有也沒關係,開機自動MUTE 還是會動)。
如果你的問題是開機會"啵",此電路應該有效。
如果是關機會"啵",請加上繼電器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路有開機自動MUTE (就是那 220UF + 1N4148 + D14 + Q3),除此之外還可以外掛控制 (沒有也沒關係,開機 ...

    OK@谢谢! 我的是开关机都有啵声。看来还得想其他的办法啦。

网友C:
学习下!!想出来了不要忘了分享下,关注中.....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qiqg\桌面\mu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下!!想出来了不要忘了分享下,关注中.....

    1,交流14V经全桥整流后在C1端产生18V电压,即A-C端电压。
2,此电压经R2给C2充电,大约3秒上升到7V,使D2、Q1导通;故3秒之内B端由R4输出VCC。
3,其中一路由R1、D1给C3充电,因C3容量远小于C2容量,所以Q2的导通早于Q1导通。对Q1来说,相当于其E极接地。此部分电路主要为关机瞬间输出VCC而设计。
4,在3秒之后,因Q1、Q2均为导通状态,等效于R4、D3串联在A-C之间,B端输出电压即等于D3稳压管的电压,约等于7V(由3秒之前的18V下降到7V)。
5,关机时,C3端电压要早于C1释放掉,因此Q2截止。A端电压经R4由B端输出VCC。

    可惜的是实验起来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交流14V经全桥整流后在C1端产生18V电压,即A-C端电压。
2,此电压经R2给C2充电,大约3秒上升到7V ...

谢谢,偶也好好看下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