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不解的S参数问题

楼主(2011-08-19):
1.我在用siwave4.0仿真时,用FWS sub circuit提取了S参数,观察了传输损耗和回波损耗,但它不像“线长”一样有个约束值,不知道dB曲线怎么叫在有效范围之内?比如传输损耗,是不是高于10dB就可以接受?而回波损耗低于20dB就可以接受?

2.发送器预加重和接受器均衡。这都是在器件做好的吧。我了解是只有在有损且线长时这种措施才有效,否则适得其反。作为使用软件者,对预加重不能做任何工作吧?只是理解了概念而已。注入高频分量,及设计新型滤波器只是器件内部设计人员的工作吧,能传递到上一层么?

3.很多象IR-DROP,电流密度,功率密度,suRFace-voltage这些仿真工程上并没什么用,只是为写论文才有用?你同意不?

网友:
首先应该明白仿真的实质和作用是什么。
我们仿真之后得到仿真结果,只是让我们知道该传输线的“S参数”。至于结果是否可以接受这与软件无关。
而是你的设计要求有关!

网友:
预加重和接受器均衡需要在仿真中设置呀,比如设置TX是几阶预加重等等,这些对仿真结果有影响的,你可以根据眼图的张开度和你的实际要求进行调节,我记得ADS和designer里都有pre-emphasis和equalizer的设置,怎么会不需要关注呢

楼主:
楼上的,allegro SI里,我见有人用过,我的软件里就没有啊?16.3版本号。另外,designer里我没找到一个现成的原理图模型,你见过么?excitation导入的那种。可以研究一下它里面的预加重。阶数见的少,幅度最重要吧?

楼主:
另外,知道了传输线的模型S参数,再建预加重,会容易下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allegro SI里,我见有人用过,我的软件里就没有啊?16.3版本号。另外,designer里我没找到一个现成的 ...

allegro里我没用过预加重,designer没有现成的原理图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话。另外预加重和均衡作用本来就是对幅度和频变的损耗做补偿,肯定和幅度有关系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知道了传输线的模型S参数,再建预加重,会容易下手吧

说说我的理解,一般在高速串行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信号通过整个链路系统的损耗和抖动,一般来说链路上包括传输线,过孔,连接器,AC耦合电容对损耗和抖动都有影响,我们需要分别关注这些无源器件的S参数,当然得到的S参数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判断是否符合要求,然后做相应的调整,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模型的S参数放在时域里观察。通过搭建整个链路系统,包括收发器,包括整个信道通路,用眼图或者来进行分析,通过对眼图的张开度来判断整个链路系统是否符合要求,当然预加重和均衡是调节的一种方法。以上仅仅是我的理解,如有错误请指出。

楼主:
说的很好。我关注实践。很多仿真里可做,allegro,designer,有的人作出了实例。预加重,阶数,幅度调整;均衡,连续FIR。两者加一块,补偿线缆高频特性。会冲突么?或者有更容易操作的软件么?还有,实际仿真效果和验证效果差别怎样?我说的designer里搭建电路图,即是加IC MODEL,及脉冲源。我想直接用现成的,目前没找到。说的有点散,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好。我关注实践。很多仿真里可做,allegro,designer,有的人作出了实例。预加重,阶数,幅度调整;均 ...

我记得在哪看过说预加重的目的性不是很强,因为他仅仅在发送端进行高频补偿,没有考虑到整个传输通道的高频特性,而均衡的话实在接受端,考虑到了传输的特性,更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可能是指有的均衡器有自动调节的功能吧,不过我觉得预加重可以通过仿真来进行调节,根据所要的结果得出一个满足实际要求的值应用到实际情况上,其实效果差不多的。个人之见哈,软件的话我觉得ADS这方面做的比较好。

还有几个仿真和实测的问题,这个怎么说呢,实际测试的情况肯定比仿真的复杂,比如传输线和接口的阻抗匹配问题,器件制作工艺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很精确的建模才能得到一个与实际情况差不多的值,所以仿真并不能代替实际,只能起个指导性的作用。

关于designer的IC模型和信号源,要是你能搞到AMI模型最好了,designer里我记得应该也支持AMI模型的,我手头也没有帮不了你了,信号源的话你可以用PRBS源跑呀,designer的安装文件自带了PRBS的随机码文件,我记得有PRBS7 PRBS15等,你可以找下,应该在安装文件夹example的Circuit里,你在PRBS源的bitfile里调用这些文件就好了。

个人之见,如有说错请指正

网友(2016-09-04):
1. 对应的总线会有对应的规范,比如说10GE无源链路,全链路插损建议小于25dB,毁损要低于-15dB,这个就是有效范围。

网友:
2. 加重和均衡本来就是为了补偿链路对信号造成的不同频率损耗不一致造成的信号衰减,如果链路不长,那么就没有多大损耗,你再补偿一下,就有可能造成过均衡,适得其反。

网友(2017-03-24):
IR-DROP 还是有用滴,在大电流应用分析还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