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版图的时候,有个问题

楼主(2011-08-19):
版本 16.3
画版图的过程中,某个元件摆放完成,而且相关联线已经画好了。 现在想要重新摆放这个元件, 使用移动命令。但是原来的连线却没有跟着一起移动, 知道用什么方法把元件和相关联线一起移动吗?

否则, 只能将原来在元件引脚的连线删除,然后再移动原件到新的位置, 再重新开始为元件引脚连线。

网友:
把cline、via选上一起移动不就是了吗?

网友:
一般不一起移动

网友:
    移动时,option勾选stretch etch即可一起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