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图DRC错误

楼主(2011-08-19):
我的版图画完之后, DRC检查, 发现如下错误

Package to Package Spacing (101.4476 117.8814) 0 MM 0.508 MM NONE DESIGN Filled Rectangle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Filled Rectangle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Top"
Package to Package Spacing (115.2195 87.3100) 0 MM 0.508 MM NONE DESIGN Filled Rectangle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Bottom" Filled Rectangle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Bottom"

全部都是这一类型的错误, 请问
1) 这种错误怎么解释?
2)    这种错误是否影响钻孔文件 光绘文件的生成?
3) 如果影响上面的文件生成,该怎样修复这些错误呢? 那这些错误必须修复吗?

网友:
1、这是器件plaacebond有重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器件占地面积有交错,一般这样的错误可以忽略,特殊情况除外!
2、不要影响gerber文件,可能会影响到smt,如器件放不下,空间不够,手工焊接可能无法下洛铁。
3、建议布局是打开placebond 这样可以清晰的看到器件的大小,同时容易把器件对整齐、美观!

网友:
关掉相关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