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电路如何变化差分等效电路?

楼主(2011-08-19):
    LC滤波器电路如何变化差分等效电路?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是将此电路如何应用在对称的差分电路中吗??

网友:
    楼主,没有表达清楚。如果是要单端转差分的话,有一个lc巴伦就可以。或者用一个变压器。

网友:
    不明白LZ想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