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生成网表时发生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1-08-19):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POL_CAP0603_220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603' for device 'CAP POL_CAP0603_1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003' for device 'CAP NP_CAP003_100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网友A:
不確你發生的原因,感覺是 Symbol  不符合規則,或是原理圖上模塊管腳命名不一致。
但是目前只是 WARNING ,還不是 ERROR ,所以要小心網表是不是真的連接對了。
如果可以上傳文件,容易讓大家幫你一起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確你發生的原因,感覺是 Symbol  不符合規則,或是原理圖上模塊管腳命名不一致。
但是目前只是 WARNING  ...

谢谢你的回复!顺着你的思路 ,我试着解决!然后告诉你结论!

网友:
不曉得你是否解決了

這是表示你的psmpath路徑裡找不到相對應的footprint

比如第一個warning
footprint名稱: CAP0603
他在指定psmpath的路徑下找不到CAP0603這個footprint
你可以看看viewlog中,psmpath的路徑是指到哪裡
同樣padpath的路徑也要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