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的铺铜是不是不能像Protel一样显示出来

楼主(2011-08-19):
仔细看了下,protel铺铜一大块,pads的铺铜好像是隐藏的,有铺铜但看不到,看图!请指教

网友A:
在PADS中叫做灌铜,每次打个文件都要执行一下灌铜命令才可以看到灌铜,快捷键PO是取消灌铜。

网友B:
每次打开文件用hatch(tools->pour manage->hatch)就可以忧复原先的灌铜了.

或者是view->nets->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打开文件用hatch(tools->pour manage->hatch)就可以忧复原先的灌铜了.

或者是view->nets->ok

这样啊,PADS怎么不直接显示铺铜啊,还有请教一下在PADS 原理图编辑时按鼠标左键选择原件不放移动时为什么移动到指定的地方松开时为什么原件会弹回原来的地方,必须要用MOVE命令才能移动,但有时候又可以按鼠标左键不放又可以移动,请问是哪设置不对

网友:
1,这是PADS软件的特色.听说是为了减少文件的数据量.
2,移动就用ctrl+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PADS怎么不直接显示铺铜啊,还有请教一下在PADS 原理图编辑时按鼠标左键选择原件不放移动时为什么 ...

您的操作有一点点瑕疵。在PADS logic选中元件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手托动元件一点点距离,之后就可以解放鼠标左键。这样你就可以方便移动到你想要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ADS中叫做灌铜,每次打个文件都要执行一下灌铜命令才可以看到灌铜,快捷键PO是取消灌铜。

您的操作有一点点瑕疵。在PADS logic选中元件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手托动元件一点点距离,之后就可以解放鼠标左键。这样你就可以方便移动到你想要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了!!

网友:
PADS好比DOS, 要记常用命令,忘记了就只有去翻去查; 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