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可以设置Make Like Reuse参数

楼主(2011-08-19):
要使用Make Like Reuse,我们都知道要满足他的几个必须条件,但有时有些条件我们可以忽略他,但pads_LAOUT却是死要样满足他的几个必须条件,在那可以设置可以让他忽略这些条件呢,更好的使用Make Like Reuse这个复用功能。

网友A:
一定要满足这几个必须条件.

如果要忽略,只能开启ECO模式,复用进来后再去更新原理图.但风险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满足这几个必须条件.

如果要忽略,只能开启ECO模式,复用进来后再去更新原理图.但风险极大

PADS要求就是严禁.但使用中也波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