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ADS原理图编辑器中移动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1-08-20):
请教一下在pads 原理图编辑时按鼠标左键选择原件不放移动时为什么移动到指定的地方松开时为什么原件会弹回原来的地方,必须要用MOVE命令才能移动,但有时候又可以按鼠标左键不放又可以移动,请问是哪设置不对

网友:
移动就用CTRL+E

网友A:
楼主现在知道怎么设置了吗,我也想知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知道怎么设置了吗,我也想知道哦

软件冲突引起的,电脑上是不是打开翻译软件之类,比如 有道,我的就是有道翻译造成,退出有道翻译就OK了

网友A:
果然是有道翻译的问题,我找了好久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有道翻译的问题,我找了好久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呵呵,遇到这种问题的不止我和你,好多人都碰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遇到这种问题的不止我和你,好多人都碰到了

呵呵,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我的另外一个问题也解决了,真的很感谢你哦!

网友(2012-03-30):
感谢EDA365,谢谢分享的给位同仁。

网友(2012-09-13):
    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