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allegro里放置测试点啊?

楼主(2011-08-20):
就是不用修改原理图,而直接在pcb上放置需要的test points,并且分配不同的nets

网友A:
将TP做成VIA模式,通过天枰,将其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TP做成VIA模式,通过天枰,将其添加

多谢!

第一步:把TP做成VIA------已经完成;
第二步:通过天枰添加-----不知如何进行?(啥是天枰?),能给出具体步骤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第一步:把TP做成VIA------已经完成;

就是在约束里,像添加VIA一样,将其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约束里,像添加VIA一样,将其添加。

不能像place元件那样添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像place元件那样添加吗?

汗,这样添加不是更方便,又不需要修改原理图,不正合你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这样添加不是更方便,又不需要修改原理图,不正合你意!

还是不太明白
难道是修改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难道是修改这个:

如下图,添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难道是修改这个:

如下图,添加

测试点

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