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救命。

楼主(2011-08-21):
    在走DDR跟CPU之间的走线时 要注意些什么  如dqs线要对齐于clk  而da线又要对齐于dqs线怎样的,到最后还要导出etch by net length到excel表格去 看走线是不是要符合线长等等的问题,像这种方法说起来简单  但是做起来感觉有点麻烦 各位亲们 有好法子没,跟小弟说说~

网友A:
    你的约束管理器留着干嘛呀?用呀

网友B:
    没有好法子.分别找出dqs cmd ctrl data最长的线,定出clk的长度.再跟据这个长度做等长

网友:
    你要做等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约束管理器留着干嘛呀?用呀

亲,有教材说明没?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定义线的长再去走,如果短或者过长就会报错是不?? 求教程 求说明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好法子.分别找出dqs cmd ctrl data最长的线,定出clk的长度.再跟据这个长度做等长

觉得麻烦,想图点捷径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有教材说明没?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定义线的长再去走,如果短或者过长就会报错是不?? 求教程 求说 ...

    到资料区里找,中兴手册,五大册,学完你就是高手,是在找不到我再发你!
    参考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26-1-1.html

网友:
    你所说的就是要做等长匹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