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忙看看

楼主(2011-08-21):
为什么右边的引脚加不了非连接符呢?

网友A:
感覺是你的器件的管腳不在柵點上。這時候又設定原理圖的操作上要放置於柵點上,用 WIRE 連接線就會出現紛紅色的連接點,非連接符號就會無法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是你的器件的管腳不在柵點上。這時候又設定原理圖的操作上要放置於柵點上,用 WIRE 連接線就會出現紛紅 ...

嗯,是这个问题,已经改过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