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tel pcb中添加中文丝印为什么是乱码?

楼主(2011-08-21):
protel pcb中添加中文丝印为什么是乱码?要如何设置?还是使用其他软件?

网友A:
pcb中加入汉字.pdf (238.51 KB, 下载次数: 577) 希望有帮助

网友B:
你问的问题应该是 “99se增加汉字”,
请首先在google或baidu里自己搜索结果,
建议不要轻易在论坛里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有帮助

我用的是protel99se,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问题应该是 “99se增加汉字”,
请首先在google或baidu里自己搜索结果,
建议不要轻易在论坛里发问 ...

搜索过,下了几个补丁试,都不行,有个补丁,我把字一改成中文,protel就无响应,难道是我的protel软件有问题???

网友:
选择99SE支持的字体就可以,主要是字库不完整原因

网友:
99se 要用最好 是 99SE_SP6

如果还用 protel,建议使用 后期的版本 ,如  AD6.9  或 AD9 等。
刚找到了之前的日志(wh是我当初的备注,请参考),若从效率及实用性上看,当前极不推荐总抱着99se不放

之前回复时误理解为是放置 logo 或图片了(因也可把字体当 logo输入),后查看老早之前的备注还是觉得有必要再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XP系统下在汉化界面下可正确执行一次汉字输入,若执行第二次时99SE程序当机。
有上述办法就完全没必要用汉化界面的99se了(当时有时用也只是为输入汉字而)

XP系统下英文版99SE加汉字不报错.txt:

www.dianyuan.com
7907709 称号:工程师  积分: 574分 发帖: 349帖 第179帖  2005-12-16 10:59
因为PROTEL99SE所有的汉化版本在WINXP SP2下放置汉字都有问题(98系统是好的), 特上传英文版99SE如何加汉字(一个文件)

wh:其实汉字安装相同,只是这样操作后XP系统下99se不报错(此时不论英文还是汉化的都可这样操作而99SE不报错的)。
   关键步骤在第三步、四、五步。

************************************************************************

英文版99SE如何加汉字!!!!

相信有许多人用99SE的英文版而不用中文版....
因为在汉化的时候,很多功能没有了...所以大家用英文版的...
在中文版加汉字,是很简单...
可是要在英文版本下面加汉字就很难了....

最近我摸索出了一种办法...加起来还可以....估计没有别人在用,只有我在用....
嘿嘿,看了下面的介绍就明白了....

第一步,下载加汉字的工具....里面有这么多文件.

第二步,把下载的文件解压缩到99SE的根目录.....

第三步,打开99SE要加汉字的PCB,打开后,点击元件库下ADD/REMOVE,
再把打开文件的格式选择为LIB...添加进hanzi.lib这个元件库.
再点击OK...

第四步.回到99SE的根目录,双击FONT这个图标,会出现,一个汉字添加的对话框..
第一行是你要输入的汉字...第二行是你决定把汉字放哪层,我这是放丝印层..
这里还可以改空心或实习的字体.大家可以自己试.
我这里用默认的空心字...输入完汉字,点OK...这个对话框会自动关闭..

第五步,我们再回到99SE的PCB界面...选择hanzi.lib这个元件库,你会看到下面有这一行字.LACE_HAN_ZI_Z,单击下这行字.
你会发现,你输入的汉字在底下显示出来...嘿嘿.是不是有点高兴了呢....

第六步:双击LACE_HAN_ZI_Z,再把鼠标移到PCB空白处...看到了什么没有...
汉字转换成功了...再把二个黄色的东西给删掉,只留下汉字...这样就可以了..
感觉是不是挺简单的......
这里还可以镜像呀,怎么搞都随便你...嘿嘿...
如果想多次添加汉字,你重复动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