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差分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1-08-21):
提一个菜菜的问题,allegro中设置了一对差分线以后,拉线时选中差分中的任何一个,走线总是成对出现。这是如何切换到单端的情形去拉线?因为差分走线在IC端不好使。
7 P  V7 H' y  v  q4 ~多谢了!!

网友:
差分线一般都要求一起走的,如果想走单根的话直接右键单击,选择single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在走线命令下,右键选择single模式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非常感谢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