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仿真的时有PORTRIGHT-L,PORTRIGHT-R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8-21):
如题。实在搞不懂,我感觉翻转后就一个样子。但是DRC就出错。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回答啊

网友:
看名字应该是左边连到右边,或是右边连到左边吧

网友A:
PORT 有分 LEFT 和 RIGHT ,之後又帶 L 和 R 。其實是要看場合去放置或是旋轉 。
但是要注意一點,RIGHT 默認 TYPE 是 INPUT(不分L或 R),LEFT 默認 TYPE 是 OUTPUT (不分L或 R),請看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 有分 LEFT 和 RIGHT ,之後又帶 L 和 R 。其實是要看場合去放置或是旋轉 。
但是要注意一點,RIGHT 默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23-03-20):
引用 网友A:
PORT 有分 LEFT 和 RIGHT ,之後又帶 L 和 R 。其實是要看場合去放置或是旋轉 。
但是要注意一點,RIGHT  ...

大佬:之前原理图是层次性设计的,但是客户要求改为平行设计,但是之前使用了很多port的连接。改完以后drc报了n多错误,错误都是如下: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xxxxx,有什么快速方便的修改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