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层叠示意图是在PADS中用2D line 一笔一笔描出来的么?

楼主(2011-08-21):
请问这样的层叠示意图是在pads中用2D line 一笔一笔描出来的么?会不会其他什么软件?请高人指教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己手画的,其实只要绘制出常用层叠情况,如2,4,6层,以后设计新板子,只需更改后边的text和铜厚层厚即可。

网友:
一笔一笔描出来! 让我想起了偶的眉笔描眉哈

网友:
这个是才AUTO cad 里面画的,然后转成DXF 导入到PCB里!

楼主:
嗯,谢谢大家。应该是其他软件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