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版本pcb怎么导入AD啊?

楼主(2011-08-22):
RT,请高手指导转换方法,急!

网友A:
同一台機器安裝AD s09(AD10)與Allegro 16.x,直接運行Import Wizard內的Allegro介面即可
AD會自動呼叫Allegro的Extract命令來將Brd檔案格式轉換為ALG格式,再轉入AD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台機器安裝AD s09(AD10)與Allegro 16.x,直接運行Import Wizard內的Allegro介面即可
AD會自動呼叫Alleg ...

我导了好多次都是提示下面的问题,才上坛子来问的啊

窗口

窗口

网友:
路径设置错了吧··

网友:
請你測試看看開一個命令提示符窗口,並下達extracta.exe 的命令
看是否可以正確呼叫到Allegro的extracta.exe命令

另外建議將你的設計檔案放在非中文路徑下,例如C盤下建立一個AllegroToAltium的路徑

网友:
应该是 icm 说的原因,我现在用157版本的,看来我这里是不能直接导入高版本的brd了

网友(2011-09-23):
我试了一下,AD9。3,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