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线,有图。

楼主(2011-08-22):
如图,这是SD卡的走线,从ESD进来,接上拉电阻,在上拉电阻与ESD中间接一个22R电阻,原后进入CPU。我想知道我这样走线对不对?因为公司有人说,最好是排着走,就先ESD,接着上拉,再22R电阻,最后到CPU。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让我学一下。

网友:
必须先过esd器件啦,

网友:
从SD卡座开始,先经过ESD器件

网友:
2是对的

网友A:
这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对的.

不会吧,我一直都这样走的呀,也没发现出啥问题。而且我这样走也是先经过了ESD再接22R才到CPU。为什么一定要排着走呢?今天上午和同事争了好久,呵呵。难以理解.

楼主:
不会吧,我一直都这样走的呀,也没发现出啥问题。而且我这样走也是先经过了ESD再接22R才到CPU。为什么一定要排着走呢?今天上午和同事争了好久,呵呵。难以理解.

网友:
个人理解,你同事的走法保证了net走线上没有小分支(这个一般是差分线,RF线上的要求),而你的走法算是有分支,虽然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如果能走的好一些干吗不好一些呢~~~

网友:
防静电的缘故,一般是先经过ESD器件然后到其它

网友(2012-07-23):
同意11楼讲的。先经过ESD器件然后到其它,ESD元件要靠近接口器件(如SD卡,USB等)。就是这一个原则,万变不离其中。

网友:
你那个电阻画着接地的那叫什么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