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库管理,急需急需!!!

楼主(2011-08-22):
小弟有两个问题:
(1)在Dxdesigner中,采用配置的数据源调用原理图、封装图库文件,怎样设置数据源对应的数据表中的各项元器件属性(如前缀、厂商、器件名称等,我建的库文件是没有加这些属性的,是各个项目通用的库文件)默认为显示,即在调用库文件时,直接显示在电路原理图上;

(2)在library manager中建库,建好原理图、封装图符号之后,若采用配置的数据源调用库文件符号(数据源中用原理图符号与封装符号的对应关系),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手动合成中心库的“parts”。

项目催得紧啊,哪位大侠help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建议看本坛大神写的教程,里面有数据源属性和mentor的属性如何对应设置的过程,其实很简单,mentor生成配置文件时有个向导,有提示的
使用数据库的好处是你不用在库里添加用户属性就能够很方便的把属性带到器件中,属性的显示与否在数据库配置文件中会有设置。
据说netlist流程不需要part数据,但是我没有成功,我的做法是symbol的device属性需要填写part number属性值才能正确查找封装,光写pkg type属性打包时报错!但是7.9.2不写device属性没有报错,生成pcb报错,对于是否真的不用做part,还不知道!
如果你在cdb流程里使用数据库,part一定要做,数据库中有个属性需要映射到part number,这个就是part的名字,否则打包时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建议看本坛大神写的教程,里面有数据源属性和mentor的属性如何对应设置的过程,其实很简单,mentor生成 ...

属性的显示与否在数据库配置文件中会有设置?我又看了一遍,好像没找到啊 ,求告知,谢谢!

网友A:
怎么会没有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有捏??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