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lide移线时旁边的线怎么不动啊

楼主(2011-08-22):
以前用slide的时候好像可以推挤旁边的线呀,现在怎么不行了呢。slide命令激活后,也注意看了find和option选项,应该没有问题,不过find中只有Vias、Cline Segs、Rat Ts三项可选不知对不对?

网友:
    注意Options里的选项

网友:
选项不对!

楼主:
    为什么我的Options选项里关于推挤的项目是灰的,没有办法选择,太奇怪了。各位帮看看。

楼主:
    是有那个地方要设置吗?原来是可以的,现在怎么变成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