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ols>report>Unconnected Pins report

楼主(2011-08-22):
allegro 15.7布线,查看Unconnected Pins report,
老是报有Unconnected Pins。
检查电路板,实际上已经电气联通了。

用自动布线也显示:unconnections:0

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谢谢,真的是这样……
    allegro太复杂了

楼主:
    貌似又有问题了,可能问题的根源是我画线的时候起点和终点不是pin。
    在display>elements的时候显示为一个网络,在Unconnected Pins report时却不能识别为同一个网络。
这个有办法解决么?

楼主:
    就是那种在走线时候搭接到另一条线中间时,实际上这两个在逻辑上没有连接在一起。
虽然铜皮已经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