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 .003升级PUBKEY破解失败

楼主(2011-08-22):
不知道大家升级的时候是不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在TOOL 的时候,警告,DIFF 的PUBKEY

网友A:
    全部删除再安装也不能破解吗?我两台机器都行,安装后先不装任何的hotfix,也不破解,把spb文件夹压缩成rar备份,以后有新的hotfix直接用rar的覆盖后装hotfix再破,license manager就不要动它了,以免删除出错导致license服务无法打开

网友:
    楼上高见,以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删除再安装也不能破解吗?我两台机器都行,安装后先不装任何的hotfix,也不破解,把spb文件夹压缩成rar ...

谢谢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删除再安装也不能破解吗?我两台机器都行,安装后先不装任何的hotfix,也不破解,把spb文件夹压缩成rar ...

    请问,你破解的时候有没有出现“USING LITE LICENCE"呢?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看来要等等了,这东西装起来麻烦,要是装不好,重来太花时间

网友:
    不会吧,我两台电脑都装成功了.

网友B:
    破解完,运行OK.重启电脑,运行不OK,再破解一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完,运行OK.重启电脑,运行不OK,再破解一次就OK了.

我破解了,看了许可部分,绝大部分都能破解。就是刚启动的时候,出现什么LICENCE CALL error,调用LICENCE LITE 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