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lkscreen

楼主(2011-08-22):
在用EE7.9.1,调silkscreen的时候感觉很别扭,不能一次框选所有的ref,移动也只能一个一个点,又慢又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的

网友:
谁说不能一次框选所有的ref??我框过,可以的,mentor没有allegro的过滤器,不能够快速的设置你选择的目标,但是,mentor也有自己的技巧,关闭所有的东西,只显示ref,全部框选右键属性能够统一修改属性,比如字号,大小等,也能够统一移动

网友:
就是LS的做法

楼主:
有时候会把框也一起选中了,虽然关闭了那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