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9.2安装完毕遇到一下问题

楼主(2011-08-22):
this application requires version 9,3,4,2 or higher of the mentor graphics licensing software
this computer has version 2010.113 installed
please install a compatible version of licensing and restart this application

为什么版本不对应呢?如何解决。
我的系统是win7 32位

网友:
用於替換的mgls.dll版本太低

网友A:
你替换了mgls。dll文件,这个版本是不能换的,07.9.2更新了防破解机制,会检测mgls。dll文件是否被修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替换了mgls。dll文件,这个版本是不能换的,07.9.2更新了防破解机制,会检测mgls。dll文件是否被修改过

有修复方法不,恳求支持,谢谢

网友A:
你只能把原来的替换回来,然后用新的破解生成license,如果没有备份mgls文件,只有重装了,或者找个有的人发一个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能把原来的替换回来,然后用新的破解生成license,如果没有备份mgls文件,只有重装了,或者找个有的人发 ...

我上午重新装了一次,没有替换mgls这个文件,但又出现提示,说我的license过期,可是这个license是我最新生成的啊

网友A:
提示license过期表明软件没问题,但是license不对!看看你的license用的是否新生成的license,有时候c盘有个flexlm,把他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license过期表明软件没问题,但是license不对!看看你的license用的是否新生成的license,有时候c盘有个 ...

我把新生成的license放到flexlm了(在我放置license前是空的)。在设置环境变量的时候系统默认为C:\ProgramData\mgc\LICENSE.dat,提示错误,后来我改为如下:
MGLS_LICENSE_FILE
C:\flexlm\LICENSE.dat

但依旧提示错误,如图:

不知道您是如何设置的,或者麻烦您把您的license发俺一份吧?同时把放置位置和操作步骤大致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license发给你没有用啊,是更具mac算出来的,硬件不同不通用的,如果环境变量没有错那就是生成license不成功!

网友B(2011-11-06):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楼主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楼主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还没呢,超郁闷,嫩解决了告知俺一声哈。

网友(2011-12-21):
引用 楼主:
还没呢,超郁闷,嫩解决了告知俺一声哈。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要是解决了帮下忙,我也是遇到了和你一样子的错误

网友C:
破解包里有破解文件mentorKG.EXE ,把这个复制到目录下运行就会自动搞定一切!

网友:
1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破解包里有破解文件mentorKG.EXE ,把这个复制到目录下运行就会自动搞定一切!

解决掉了,谢谢。

网友:
14楼请具体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