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中,PCB板子需要挖空散热,请问LINE应该放在哪一层?

楼主(2011-08-22):
1金币
PCB板子变压器底下需要挖空散热,请问LINE应该放在哪一层?有的说是keep out层,有的说放在drill drawing层,到底放在哪?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KEEP OUT 层呀,

网友:
是的,最好是在MECHANICAL 1和KEEP-OUT层都画。

网友:
制板说明中再做说明则更好

网友(2011-09-21):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

你用的AD10,有没有输出文件?
输出文件主要是贴片程序(PICK PLACE )文件能出来吗?在什么位置(文件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