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的一个奇怪现象

楼主(2011-08-22):
由于调整了布局和走线,删除了已经画好的板子的铺地铜。
现在底面能够铺铜。
某些地方不能铺铜,我猜可能是以前挖铜后留下的边界问题。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图

楼主:
顶层不能铺,提示:Not a closed polygon or CLine. Element ignored!

网友A:
allegro比较麻烦的是铺铜后删除孤岛会产生void层,这个时候修改走线并且重新铺铜后,原来的void还在,所以就导致有得地方铺不上铜皮,需要手工删除void后再删除孤岛,以此产生正确的void,铜皮必须是闭合的多边形,在颜色设置中有一项boundary(边界),打开这层的显示后能够方便的查看void的状态。

楼主:
底层打开boundary,因为删除了孤岛有void显示。
但顶层打开boundary什么都没有,还是不能铺铜。我现在是顶层走线太多就不铺铜,铺铜也会割的很乱。但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把brd上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打开 所有bounda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比较麻烦的是铺铜后删除孤岛会产生void层,这个时候修改走线并且重新铺铜后,原来的void还在,所以就 ...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手动删除太麻烦了,是不是动态铜箔才有这种现象,静态铜没有?

网友:
敷铜没问题啊!

楼主:
LS是不是没有选择网络,或者没选择GND网络,其他网络可以铺铜,GND不行。应该就是以前GND挖铜的缘故。
6楼,boundary层全部打开顶层也看不见任何东西。

网友:
选了gnd,看十字焊盘,否则不会有十字的。

网友:
可以铺啊

楼主:
奇怪啊,我还是不能铺铜,我是整个一起铺铜,分别铺一半可以,但不能合并。一合并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