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充电电压

楼主(2011-08-22):
锂电池接充电器时在电池两端测到的电压要高于实际电池电压。
目前手里的一款产品电池规格为2200mah,充电截止前测电压为4.16V(接充电器),但是直接测量电池电压只有4.0V,相差0.15V。充电流程如下图,恒压充电设置为4.15V,恒流充电截止电流设置为20mA :

想请教下如何才能让电池充饱?这0.15V压差对电池容量影响有多大?类似的手机产品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A:
一般高級充電器都會設置 4.2V 並且充電的电流小於 0.1C 以下才會關閉充電,這樣電池才會充飽 (接近4.2V)。
當電池老化時候 (或是不良的電池) 電池內組會變大,當電池充飽停止充電的時候,單獨測量電池電壓會比 4.2V 低更多。所以同個充電器,不同的電池,充電完畢,最後電池電壓都會稍有誤差。

至於 0.15V 對容量影響有多大? 如果你有電池放電曲線資料,可以看一下電池放電曲線,可以推出大約容量,基本上電池在4V以上約略<7%。

至於手機就看製造商怎樣設計,有用充電芯片,有用ADC和軟件去控制,基本原理都是同你貼出來的充電表示圖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高級充電器都會設置 4.2V 並且充電的电流小於 0.1C 以下才會關閉充電,這樣電池才會充飽 (接近4.2V)。  ...

电池容量没问题,应该是关机充电PMIC没起作用;正常开机充电是可以充到4.15V的。
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