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怎么制作VIA

楼主(2011-08-22):
allegro 怎么怎么制作VIA然后增加进去用

网友:
好问题,求解!

网友:
pcb editer utilities目录下 选择pad design..
设置好焊盘和封装后在allegro图纸编辑器中的setup_user preferences l里面的design path 里面设置psd 和symbol 的路径

网友:
直接调现成的修改一下另存应该可以,但不知道存在哪个目录下. 所以我通常是直接在PCB中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使用时route>>add connect,然后右键add via
设置VIA在约束管理器的PHYSICAL中的NET项,可以选择库里的VI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时route>>add connect,然后右键add via
设置VIA在约束管理器的PHYSICAL中的NET项,可以选择库里的VIA

楼上说的是哪个版本啊?我记得15.5是这么做的,16.3怎么做呢?

网友: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