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盘咋么做,请教大家!

楼主(2011-08-22):
这个焊盘咋么做,请教大家!

网友:
好像是异形焊盘不知这样对不对

网友:
先放个焊盘,然后copper你的形状,然后associate联合pad与copper

网友A:
    我是用可乐的办法associate联合pad与copp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可乐的办法associate联合pad与copper

    合并前把焊盘做成单面的,孔径为0。

楼主:
    未命名.rar (20.83 KB, 下载次数: 26) 就是上面的,里面为空的,一般加定位孔或丝印,当时知道是异形焊盘,不过那个形状倒腾了半日天弄不好,最后终于弄好了
    先用铜皮画一个形状在复制一个SOFER层的(就这个当时不会画),最后加一个小点的焊盘把它们和成就好,我上这样弄的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那个图片怎么传上去?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