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安装孔如何画,layout状态下好像没有放置焊盘的工具

楼主(2011-08-22):
我知道在protel中放置一个焊盘或是用KEEPOUT画一个圆也可以,很简单,但pads上好像都没介绍安装孔方面,不知各位采用什么好方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A:
1:添加焊盘:操作如下图,前提是你已经在建好机械孔的封装,且记得在把ECO Registerted Part 勾选去掉

2:2D line绘制:可以直接用2D line+Keepout绘制你所要的机械孔,层设置为All Layers
3:board cut out,操作类似2D line,但可以不用再绘制Keep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添加焊盘:操作如下图,前提是你已经在建好机械孔的封装,且记得在把ECO Registerted Part 勾选去掉

 ...

谢谢,呵呵,原来一定要建在库里面才可以啊,为什么还要画KEEPOUT  2D线?直接放焊盘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添加焊盘:操作如下图,前提是你已经在建好机械孔的封装,且记得在把ECO Registerted Part 勾选去掉

...

了解了,原来三种做法,谢谢指教

网友B(2011-10-13):
ECO Registerted Part 勾选去掉 麻烦回复下此目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O Registerted Part 勾选去掉 麻烦回复下此目的 谢谢

同求{:soso__14615505687278237169_4:}

网友:
在PADS里面每一个元件都有一个自己的封装,并且要同时有Part type和PCB decal 这个元件才可以用
并且原理图和PCB必须同步,及原理图里面有什么,PCB里面也要有什么。
但是现在你只在PCB里面加了安装孔,这个安装孔是在ECO里面注册了的,而你的原理图上却没有这个Part,那么你在执行ECO to PCB 的时候, PCB里面的安装孔就会掉。
为了避免这样的不同步,所以在建安装孔的Decal时需要不注册ECO,即去掉ECO Registerted Part前面的勾。

网友(2013-03-13):
看到有的PCB里安装孔用2D Line画圆,放在钻孔层。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2013-05-14):
解决了头疼的问题,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添加焊盘:操作如下图,前提是你已经在建好机械孔的封装,且记得在把ECO Registerted Part 勾选去掉

...

那个2D线应该放在钻孔层对么?

网友(2013-06-22):
你好,放置安装孔有好方法了吗?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