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为什么我的邮票孔上的走线Verify Design时显示错误?

楼主(2011-08-22):
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我的邮票孔上的走线Verify Design时显示错误?

是封装有问题,还是规则有问题。谢谢!!!

贴片式元件都没问题,就是外框 上的孔不行,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线重新走也不行,Verify Design时还是显示错误!

网友:
这与我之前设置金手指封装一致:https://www.eda365.com/thread-54804-1-1.html里面有高手指点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的机械孔设置的太大了,原来是0.55,改成0.5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兄弟,你的板打样了没有啊,DDR2有没有问题?这个八层板打样花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