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不能拉线,帮忙看看

楼主(2011-08-23):
DRC打开时中间的打不了孔,按键放在底层,关闭DRC时可以从TOP打到BOTTOM,但不能从BOTTOM到TOP。VIA AT SMD已经选上了,没能解决,same net也已经设为0了,层对也没问题。
另外我还试了下展讯的参考板,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应该也不是封装的问题,按键的外圈我是用1/4圆环拼的,用pads2005和9.1的都试了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楼主要干什么啊,不要说这么一大堆,把问题的关键说清楚。

网友A:
把鼠线颜色打开,VIA AT SMD 后,选中鼠线或VIA ,再按F2 走线,或者走线时,抓取鼠线走,就可以换层了。

网友:
    LZde 意思是按键里的焊盘在DRC情况下为什么不能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鼠线颜色打开,VIA AT SMD 后,选中鼠线或VIA ,再按F2 走线,或者走线时,抓取鼠线走,就可以换层了。

 ...

这样是可以了,什么道理呢?我以前可以随意打孔走线的

网友:
    在DRC模式下有限制。你超出安全间距是不会让你打孔的,要在安全间距之外才能打孔,更何况你想在TOP的原件下面打孔那是不可违的。哈哈

网友:
    因为按键的特殊封装,走中间焊盘的时候,DRC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