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 ee 9.3安装问题

楼主(2011-08-23):
    安装好mentor后,开时出现下面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1-10-08):
    楼主解决没,我今天装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可否吧你的破解发一份给俺,谢谢

网友:
替换全部的mgls。dll文件,把生成的license文件路径和名字添加到MGLS_LICENSE_FILE系统环境变量中

网友A:
    rx_78gp02a  mentor ee2007. 9.3那里可以下载?和ee 9.2比多了什么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x_78gp02a  mentor ee2007. 9.3那里可以下载?和ee 9.2比多了什么功能?

看错了,以为是pads9.3,ee出了9.3了??

网友:
    同问,什么时候出的9.3

网友C:
    9.3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_78gp02a  mentor ee2007. 9.3那里可以下载?和ee 9.2比多了什么功能?

就9.2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3出来了?

9.2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以为是pads9.3,ee出了9.3了??

    打错了是9.2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了是9.2

     ee7.9.2不能替换mgls。dll文件,他加入了检测机制,能够识别这个dll是不是9.3.4.1以后的版本,旧版的破解都是用的2.0的dll文件替换新的dll,9.1以及以前的版本都不检测dll的版本,可以蒙混过关,7.9.2必须使用新的efa11.4破解,而且是装了软件后才能破,破解后把license文件指定到mgls_license_file系统环境变量中。

网友:
    ee7.9.2破解方法论坛上有,我真理了一下发给你,见附件。

网友(2011-11-24):
    非常的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