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Slide命令是Options选项不能选择

楼主(2011-08-23):
见下图:

楼主:
各位来看看,为什么几个选项都是灰的,但是在“add connect"的时候却正常。前段时间刚用allegro画了第一块电路板,以前一直用protel99的,对allegro非常不熟悉。

楼主:
打开原来的电路板工程,Slide却可以推挤,这样就是说需要在哪里设置一下,到底在哪呢?有知道的吗?

楼主:
    edit model 在哪里修改?setup菜单里没有啊。

楼主:
    版主说的详细一点,刚接触allegro,很多东西不懂。谢谢。

网友:
    不是我说的那个原因

sorry,,误导你了,、

网友(2011-10-08):
    朋友,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