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元件找不到PAD,报错(SPMHDB-181)

楼主(2011-08-23):
我在线路图中画的火花隙,在新建的板子中无法放置,而在其他板子中可以放。错误代码如下,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E- (SPMHDB-181): Database revision 14.x is too old ... must run dbdoctor.
W- (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SPK.
E- Symbol SPKGAP not found for component SPK1.
E-   because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SPK.
    due to ERROR(SPMHDB-181): Database revision 14.x is too old ... must run dbdoctor.

楼主:
我用的是Allegro PCB Design 16.2版本的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帮帮忙的?谢谢了

网友:
‘Database revision 14.x is too old ’  你的零件是14.0的版本建立的,建议用14.0或者15.x的导入线路图。导入零件后,保存,再用16.x的打开 ,导出lib 就好了

楼主:
现在没有15.x的,刚装了个16.0的,不知道行吗?谢谢楼上的

楼主:
我今天找到出错的零件的dra文件,用DBDoctor生成了新的dra文件,保存后生成PSM文件。然后在orcad里新建了olb文件,在allegro里添加了本地新建的pad和psm文件路径,结果导入brd文件后还是一样提示database太老。

网友:
请在Design Path里面设置PAD文件和PSM文件所在的路径。。。。

楼主:
设置过路径了啊

网友:
看能不能将焊盘文件转换成你现在使用的版本的,要是路径设置了且路径下有这个焊盘,应该就是版本问题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指点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