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提示缺少msvcr90.dll文件无法启动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1-08-23):
cadence装好久了,昨天查看原理图图时发现Capture CIS不能启动,提示找不到msvcr90.dll文件,需要重新安装。就照着它的提示重新修复安装了一遍,但结果还是这样,后来查了下,原来不是该文件不存在,是系统环境变量定位该文件时发生错误,这种错误提示一般会出现在同时安装有mentor和Cadence的电脑中,是它们的安装顺序发生错误所致,为避免错误提示,应先安装Cadence,然后再装Mentor,已经安装好的 童靴们 出现这个错误时,请安装以下方法修改环境变量,问题可以解决:

01.右击   我的电脑——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在系统变量中找到path变量,有错误提示的电脑,其变量值一般为: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SYSTEMROOT%\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MGC_HOME%/bin;%MGC_HOME

%/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

02.编辑该环境变量,在该变量值的前面加上一句,以修正文件定位错误:
%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jre\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

,然后确认,关闭对话框;
03.再次启动Capture CIS,已经可以启动了,问题解决。{:soso__8767257687486731521_4:}

网友(2011-11-17):
我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但是PADS又不行了。

网友(2011-12-31):
    我按照上面的方法,但是又出现d:\cadence\SPB_16.3\tool\Capture wsa not found.

网友:
    我本来也是先安装的cadence后来才安装的PADS都出现这么多问题。因个人的电脑而异,我的电脑是W7的,但就是按照你们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2-07-13):
    这个问题是因为同一台电脑上安装Cadence和Pads出现的路径问题,如果先安装的Cadence,后安装Pads,需要在环境变量里设置如下:
%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jre\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放在前头就行了。

网友: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3-03-07):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的安装问题也解决了。好人呢!

网友(2013-05-20):
    按照楼主的方法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