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2011-08-23):
这是怎么回事呢查不到原因?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1) ORACD 和 PADS 的封裝無法對應,管腳不符合。
(2) ORCAD 在某器件管腳上有拉連接線,可是線的另一端卻沒有接東西。
(3) 不知道你選擇 ORCAD 輸出網絡格式是哪一個,PADS 提示你說"格式或是版本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ORACD 和 PADS 的封裝無法對應,管腳不符合。
(2) ORCAD 在某器件管腳上有拉連接線,可是線的另一端卻 ...

高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