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敷铜案例求助。

楼主(2011-08-23):
前提: 做了两个版本的PCB,V2.6用的是pads 9.0,V2.7用的是PADS9.2。其中2.7是2.6的改板,用的封装,规则,导出设置均是2.6设置的。以项层正片为例(底层也一样,但中间层是不连接的,COPPER POUR敷铜方式。
疑问:V2.6版时,CAM350铜与定位孔短路,PADS中设计是绝缘的。如下图
PADS
CAM

做好后,幸好定位孔与敷铜都为地电位,不影响工作。如果是电源与地,后为不堪设想。
后来改为V2.7版时,因PADS升级了,就用了PADS9.2,敷铜的方式,规则还是一样,但出来的CAM文件不同,达到了设计值,看下图
PADS
CAM

楼主:
沙发自已座,再求助

网友:
楼主2.6版的安装孔怎么跟上面那条铜连起来了?应该是原理图的问题,2.6版的定位孔跟地连起来了,而2.7版的则与地断开了。其实很多时候安装孔需要跟地相连特别是高速接口的连接器上的定位孔,定位孔跟外壳相连,起到屏蔽的作用。

楼主:
是用COPPER故意连起来的。原理图没问题,可以看到,敷铜时和定位柱是分开的,但出GERBER时短路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