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 ,placement的时候,如何可以让元件自动抓网格点啊

楼主(2011-08-23):
我把网格设为10 mils,显示的时候也是10,可是放元件的时候好像不抓网格的,这个元件之间就不是固定的间距,在哪里可以设的?

网友:
你是想 placement outline to placement outline  等于10 mil ?
如果是的话,就在这设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好像没太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摆元件的时候如何抓网格,就是元件都放在网格点上,这样如果我把网格设成10,那么元件之间的距离就都是10的整数倍,而不会出现11,12,13 这样的距离

网友:
你有没有把grid关掉了?如果gird off的话,就不按设定值,是随便放置的。

楼主:
在哪里grid off 呢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