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八层板的叠层问题

楼主(2011-08-23):
各位DX,我做的一块八层板
我现在的层叠结构是
TOP
POWER1
S1
GND
S2
S3
POWER2
BOTTOM
我的TOP层和BOTTOM层板子的最下面位置有差分的SATA信号,由于元件非常多TOP层和BOTTOM层基本上没有走线,我同事说这样的叠层电源完整性有问题,建议把S2和POWER2和到一层,增加一层地
如下层叠
TOP
GND
POWER
S1
S2
S3
GND
BOTTOM

但是这样的话S2就没有参考平面了,大家给我个建议啊用哪种??谢谢!!

网友:
你这样信号就好么?
必须三个走线层?而且你现在叠层也不对称

网友A:
电源搁一层吧。。。。。
top,gnd,s1,vcc,gnd,s2,gnd,bottom

网友B:
按top,pow1,s1,S2,gnd,s3,pow2,bottom ,我可以帮你核算一份阻抗设计及层叠结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搁一层吧。。。。。
top,gnd,s1,vcc,gnd,s2,gnd,bottom

我现在板子上只能三个走线层才能走通,所以没办法做到3个GND层,纠结啊
电源也非常多,我现在是在电源层和S2层走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top,pow1,s1,S2,gnd,s3,pow2,bottom ,我可以帮你核算一份阻抗设计及层叠结构给你.

帮忙推荐一下阻抗控制和层叠结构啊,单端50ohm,top、bottom层有SATA差分线,差分100ohm,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推荐一下阻抗控制和层叠结构啊,单端50ohm,top、bottom层有SATA差分线,差分100ohm,
谢谢了!!

可以的,不用谢1!

网友C:
lZ的叠层急不合理,要么按三楼的要么加层。

网友:
top,gnd,ss, pwr,pwr,ss,gnd,bottom
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叠层急不合理,要么按三楼的要么加层。

板子的尺寸比较小元件放置的很慢,所以TOP BOTTOM层上基本不能走线,所以中间要3个信号层才能走出来,
纠结啊,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
三楼的叠层不错,但是满足不了你3层信号的要求,可是你用三层信号,叠层不对称嘞,这个叠层怎么样?不过走线时需要特别注意。
top-S1-GND-S2-S3-POWER-S4-BOTTOM
top基本没有走线,S1不用担心有长距离的平行线,S1和S2不用担心跨分割,而S3和S4走线要小心跨分割,同时S3小心与S2长距离平行线。
50欧姆阻抗控制:S1/S4  6.5mil
                        S2/S3   7mil
100欧姆阻抗控制:S1/S4   线宽5mil  线间距8.5mil
                          S2/S3         5mil           8mil

网友:
重要信号走在06层
04层可以铺铜处理部分电源,但是注意第3层有走线的地方,对应04层不要铺大块铜,不然会改变阻抗参考层!

网友:
通常典型的分层同意3楼的,不过楼上的叠层很好,满足lz要求。 支持

网友:
12楼的不错,我马上要设计的电路板就这样的。

网友:
12楼的叠层我用到过,
是在4片DDR2 正反对贴,64位两个内层布线很困难,所以添加一个信号层。这样DDR2的数据线同组同层容易多了!

网友:
同意12楼,我帮客户设计了几款文件的阻抗就是这样的结构!

楼主:
thanks 各位,
我已经按照12楼的叠层做板了,希望回来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能满足你所设计阻抗要求,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8层板最好的层叠为1:  Top、GND1、SIG1、GND2、PWR、SIG2、GND3、BOT。
                 2:Top、GND1、SIG1、PWR1、GND2、SIG2、PWR2、BOT。

网友(2011-10-01):
正需要画这样的板,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