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9.2出gerber问题

楼主(2011-08-23):
2007.9.2安装完后打开以前的文件,出gerber时不能输出,提示少了文件。请问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其实就是少了配置文件嘛!在安装目录下的、、、standard里面就有,standard的上级目录忘记了,自己搜索下

楼主:
已解决,是少了文件。安装的时候根本说没有,找了2007.9的文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