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做库时有个问题被拦到,如图,求助

楼主(2011-08-23):
pads LOGIC中对库里面的元件重新指定PCB封装,在原理图中使用修改后的元件后,ECO TO PCB,PCB中无法导入该元件,后检查如图1,上面PCB DECAL是我重新指定的封装没有错,因为此封装为我刚建立的并与该CAE封装保存在同一个文件中,PCB封装库中也有此PCB封装,但问题就在第二张图中,左边ASSigned下面显示是我指定的元件封装是对的,但右边ALternates in 下面出现的是之前的PCB封装,且该PCB封装的原文件我都删除了,但就是一直显示旧封装,所以造成导入PCB中时找不到该元件封装,请教大家有无对策让解决此问题

备注:由于我没将当时现象截图,所以以上两张图片是供参考的,问题就是我描术的这样,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你原理图中还有旧原件,这时你更改了库里面的原件,但是后来调出来改过后原件还是跟原理图一样的?有两个方法,要不删掉原理图的所有该原件,在重新调出来,要不就是调出来后后面在制定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原理图中还有旧原件,这时你更改了库里面的原件,但是后来调出来改过后原件还是跟原理图一样的?有 ...

谢谢,呵呵,明天去公司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