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crystal

楼主(2011-08-24):
是选load capacitance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小的好
大的话 对寄生电容不敏感
但是相对于小电容的crystal精度较低

网友A:
谁说大负载电容的晶振精度低?功耗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大负载电容的晶振精度低?功耗大而已。

我在Digikey上找12M的晶振
如果要求精度和稳定性都在10ppm以内
只有负载10pf的晶振
负载大一点的 比如18pf
精度和稳定性都在20~30 ppm之间
所以我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