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ditor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8-24):
现在用cadence 16.3 的PCB EDITOR画板子,用线连接与这两个点相同的网络时,飞线不消失,只有用线两个点全都用线边上才能消失,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在图中有两根平行的线,还有一根竖起的线,它们是一个网络的,但是用线连上一会,那个飞线并不消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图中有两根平行的线,还有一根竖起的线,它们是一个网络的,但是用线连上一会,那个飞线并不消失。

你没有连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图中有两根平行的线,还有一根竖起的线,它们是一个网络的,但是用线连上一会,那个飞线并不消失。

绕过去 直接连到焊盘上呗,重叠的部分还不是跟你想要的效果一样

网友:
看看布线层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