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的电感下方是否要画一层keepout

楼主(2011-08-24):
请问DC-DC电感的下方,top层是否要做keep out处理,避免灌铜时,地线灌在电感两个焊盘的中间。请问这样做有什么用处?

网友:
没有特别要求,但建议电感下面不要有铜,经验总结吧。

网友:
金属外壳才需要吧??????

网友:
当你知道电感下面不能走别的线的时候,就能理解GND 为什么不用灌进去

网友:
我也不知为什么,但经验就是这样,还要把平面的铜都去了。实验过,DC/DC的走线布局很重要。我的一个版子别人LAYOUT的,纹波150MV,怎么搞电容都改进不大。我改版后,纹波只有30-40MV.

网友A:
DC-DC convertor 能分析出这个图中哪个点电压变化最大,哪个点电流变化最大。
就理解了,PCB上的一些做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DC convertor 能分析出这个图中哪个点电压变化最大,哪个点电流变化最大。
就理解了,PCB上的一些做 ...

愿闻其详

网友:
如果电感下面有铜会产出互感效应,这样的信号效果不理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愿闻其详

当convertor工作时,电感前电压震荡很是最大的,所以一般建议在电感处所有层挖空。不要有任何走线。
但是一些芯片厂商推荐在整个convertor下面有一个地平面,起到屏蔽和短回流路径的作用。所以不挖也可以,保证有地平面。但此区域绝对不能走线。

以上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希望各位能说出自己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convertor工作时,电感前电压震荡很是最大的,所以一般建议在电感处所有层挖空。不要有任何走线。
但 ...

    谢谢

网友:
    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电感底部不铺地是为了防止电感产生的干扰通过地干扰到其它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