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新元件封装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8-24):
#1   ERROR(305) Device/Symbol check error detected.

Symbol 'SMADO214AC' for device 'SS14_0_SMADO214AC_SS14' has extra pin 'B'.

Symbol 'SMADO214AC' for device 'SS14_0_SMADO214AC_SS14' is missing pin 'K'.

就是一个二极管原理图上是A,K两脚,做封装时由于疏漏做成了A,B两脚,当我更改了封装时,重新生成了网表,但是错误依旧,怎么解决呀

网友A:
检查下改SMADO214A封装在路径下,有两个不同目录,就是说旧版本的封装还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改SMADO214A封装在路径下,有两个不同目录,就是说旧版本的封装还存在

哦 谢谢了 已解决,呵呵

网友B:
    封装更改了,是不是没有重新生成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更改了,是不是没有重新生成device?

修改了之后 全部更新了一遍就解决了